stm32所有I/O和控制引脚的电流。

楼主(2012-04-06):
∑IINJ(PIN)(2)  所有I/O和控制引脚上的总注入电流(4) ±25

照这句话 理解如果点个 10mA的光耦 那只能点 2只半了??
那这个电流也太小了点吧?
直接传手册。在24页

网友A:
首先谢谢LZ,你看得很仔细,问题提得很好!

但LZ忽略了5楼表中的小注,在注2中给出了注入电流的定义:当VIN>VDD时,有一个正向注入电流;当VIN<VSS时,有一个反向注入电流。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注入电流与正常的输出电流和正常的入地的吸收(Sink)电流是不同的。注入电流是当VIN>VDD时或当VIN<VSS时才会出现,而正常的时候是不会有注入电流的。

正常的输出电流和正常的入地的吸收(Sink)电流的极限值分别是:IVDD和IVSS,它们分别有150mA。

请注意,这个表里的参数是极限值,即如果任何一个参数超过了这里列出的数值,则器件可能会损坏。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解释的很清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谢谢!

网友A:
请注明引用的出处。

楼主:
STM32F103x8B_DS_CH_V10

STM32F103x8
STM32F103xB
中等容量增强型,32位基于ARM核心的带64或128K字节闪存的微控制器
USB、CAN、7个定时器、2个ADC 、9个通信接口

网友A:
STM32F103x8B_DS_CH_V10

STM32F103x8
STM32F103xB
中等容量增强型,32位基于ARM核心的带64或128K字节闪存的微控制器
USB、CAN、7个定时器、2个ADC 、9个通信接口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请指明是哪一段,最好贴出截图,这样便于讨论。

网友C:
领教了。。多谢各位的精彩点评。

楼主:
谢谢 你的回答

网友D:
lZ看数据手册的确是看的很仔细

网友E:
做硬件设计的数据手册还是得认真看的

网友F:
IVDD和IVSS有什么区别?

输入电流不是就等于输出电流么?

网友G:
唉,我还没有入门呢

网友H:
最多驱动10个光藕比较保险。STM32单个IO电流比较大,但总IO电流还是比较小。

网友I:
香主点评的很精彩

网友J:
哈哈,我以前还以为注入电流是IO口被设置为输入模式的时候流进IO口的电流呢,原来大错特错了~~

网友A:
IVDD和IVSS有什么区别?

输入电流不是就等于输出电流么?
引用 网友F:

请看下图中的红线是IVSS,蓝线是IVDD,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应该很清楚了吧?

网友D:
还是要仔细的看数据手册

网友K:
首先谢谢LZ,你看得很仔细,问题提得很好!
...
正常的输出电流和正常的入地的吸收(Sink)电流的极限值分别是:IVDD和IVSS,它们分别有150mA。
...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总和150mA,不是分别。输出输入是有可能同时的。

网友L:
不错,香水哥点评的好;受教。。。

网友M:
想说版主 说得好~ 茅塞顿开 以前没注意过这个地方。

网友N:
受教了,学习一下,硬件设计时用得上

网友O(2012-05-18):
最好能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这里是总和150mA,不是分别。输出输入是有可能同时的。
引用 网友K:

当然是分别,因为进入VDD的电流不一定从VSS流出,同理进入VSS的电流不一定从VDD流出。

请看5楼表中的头2行,还有16楼图中的红线和蓝线。

网友P:
各位高手,要做线路板打样请联系我吧!qq2252326062。

网友Q:
香水城了解得挺透的。学习了。

网友R(2012-07-17):
太佩服香水城了,我什么时候能够达到你这个级别呢?

网友S:
直接驱动不同光耦时,这个问题必须得注意啊!

网友T(2012-10-23):
立马明白了 谢谢

网友U:
酷贴,围观学习,受益了,喜欢21i的这种氛围……

网友V:
:lol谢谢 。。。。又学多一点。。。。。。。。。。。。。。

网友W(2015-06-12):
看了版主解释,茅塞顿开啊

网友X(2017-08-18):
学些真东西,谢谢啦

网友Y(2023-01-31):
引用 网友A:
首先谢谢LZ,你看得很仔细,问题提得很好!

但LZ忽略了5楼表中的小注,在注2中给出了注入电流的定义:当VI ...

您好!请问下 对于容许5V电压的I/O口(FT)来说:如果I/O上有接5V电压(跟5V的一些芯片通讯),此时VIN>VDD,但是这里要求注入电流要求又为0(意思就是不能有电流输入),那就意味着此I/O口不能用作输入功能,一般通讯都是双向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能够容许5V又有什么用呢?
请帮忙看下,是否我的理解有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