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功率mos型号,VDSS=100V,上电瞬间耐电流大些

楼主(2012-04-06):
如题,求用过的人给个型号,要求正常工作电流2A,上电压75v瞬间电流可以承受1.5A电流,DPAK 封装,Qg等参数没关系。查了很久的资料,没有找到这样的mos,只找了一个封装D2PAK的。pcb 都画好了,安装不下,这下悲剧了,老板脸都绿了,急。。。。。。。

网友A:
你要NMOS还是PMOS?
瞬间是多长?如果是uS等级的话,一堆MOS都行。
还有你这“上电压75v“指的是MOS管DS之间的75V还是电源上到了75V?

网友B:
既然没说是N还是P,默认N,比如IRF54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