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频容限

楼主(2012-04-06):
请问下载频容限的公式是什么?
载频容限的单位是什么?

网友A:
说信道容量吧?
C = W log2 (1 + S / N)
C: 容量
W: 带宽
S: 信号
N: 噪声
S / N: 信噪比

网友B:
“载频容限”是载频(fc)误差和其中心频率之比乘10^6,即Δfc / fc 10^6。单位是ppm。

网友C(2012-07-09):
载频的定义:载波或者载频(载波频率)是一个物理概念,其实就是一个特定频率的无线电波,单位Hz。在无线通信技术上我们使用载波传递信息,将数字信号调制到一个高频载波上然后再在空中发射和接收。
就是承载话音或数据业务的频率,一个载频可容纳全速率最多8个,半速率最多16个用户同时通话。
载频是指移动通信设备调制后信号的承载频率,在某一频段的某一带宽。
GSM(含DCS1800、PCS1900系统)每载频200Khz,TDMA所以分为8个时隙,每个时隙是一个物理信道。
IS-95 CDMA每载频加保护带1.25MHz,CDMA所以下行分为64个码道,每码道是一个物理信道,理论上有55个业务信道,最大可以达到61个业务信道(占用寻呼信道)——理论上,实际达不到。
PHS,SCDMA等等不同的系统标准和协议不同。
载频是指GSM或其他移动通信网络系统设备的硬件的话,简单说就是基站里面的一个功能模块,主要负责处理信号的调制解调;
收发信机单元(TRX),简称载频
概述 TRX采用了模块化结构,既包含基带处理单元,也包含射频处理单元。TRX通过天线从移动台接收信号,通过解调将这些信息分离成信令信息和语音信息并向上传送。下行的信令信息和语音信息通过TRX处理后送到天线,再发送到移动台。 TRX还接收TMU下发的各种管理和配置信息,向TMU报告自身的各种状态和告警信息。包括基带信号处理单元(TBPU)和射频信号处理单元(R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