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2W变压器,能够装在PCB板上的。

楼主(2012-04-06):
输入AC220正负20%,输出AC12V左右吧,尺寸要小的,最好不要超过40*25*20,质量不要太差就行。
淘宝的都蛮大的,实在不知道去哪里找了。先谢谢啦

网友A:
一定要平面变压器吗?

满足你尺寸要求的磁芯大把

EFD12     13

网友B:
可以用EE-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这几天都没时间考虑这个,先多谢帮忙,刚才查了下,用磁芯的话好像需要我去缠线,这个我不会,去看了看做法,感觉挺多讲究的,我现在没有太多精力去弄这个,只能选个现成的,买来就能用的变压器。您有什么好推荐吗?

网友C:
AC-DC吧,体积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