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 M0(M3) 语音录放项目外包

楼主(2012-04-06):
cortex M0(M3) 语音录放项目诚意外包,承接者最好在北京,具详情况可QQ:577656357 或邮件:ingerd@163.com详谈
项目基本要求如下:

电子录放音及MP3播放模块

设计目标
  可靠、低成本的电子录放音及MP3播放模块。

硬件要求
  MCU采用ARM cortex M0或M3系列,引脚数量不超过48。
  外接一块16、32、64、128或256Mbit的SPI-FLASH芯片(软件自动识别)。
  利用MCU上的AD对音源采样,经过软件压缩后的录音数据保存在SPI-FLASH中。
  将SPI-FLASH中的录音数据,经过软件还原后送到MCU上的PWM、外接的低通滤波器输出音频信号。
  具备SD卡接口。

软件要求
  嵌入式软件模块,提供API接口或其它调用方式。
  对MCU资源占用尽可能少,以便将其用于其它控制功能(如通用IO、串口、液晶显示屏、键盘等)。
  录音、放音、MP3播放三项最多只能一项处于工作状态,但录音命令可中断放音、MP3播放。
  录放音及MP3播放时应能达到电话音质的要求。
  能准确反馈电子录放音模块当前的工作状态(例如:录/放/播状态、段号/序号、各种时间等)
  上电时,自动识别外接的SPI-FLASH容量并控制相应的录放音时间,自动对新的SPI-FLASH格式化。
  对64Mbit的SPI-FLASH芯片,应能存储累计不少于30分钟的录音数据、不少于200段的录音段。
  每次的录音、停止命令,均按顺序在外接的SPI-FLASH芯片中产生一个新的录音段。仅有录音命令而无停止命令,则不产生新的录音段。
  可单次播放或循环播放指定的录音段或全部录音段,并可随时停止,音量可调。
  可对SPI-FLASH芯片格式化、删除全部录音段、保留第一段并删除其它段、或保留前两段(以及前三、四、五段)并删除其它段。
  格式化和删除成功时,应有音响输出。
  能准确计算已录的总段数、已录的全部时间、每段时间、剩余可录的时间。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误操作,防止录音段丢失。
  从SD卡上读取MP3(兼容多种常用码率格式)解码、并从MCU上的PWM输出音频,MP3只输出单声道即可。
  至少支持128MB-16GB的SD卡容量。
  可单次播放或循环播放指定序号的曲目或全部曲目,并可随时停止,音量可调。
  如软解MP3实现起来有困难或硬件成本没有优势,也可考虑硬件解码。

网友A:
我可以接,可使用LPC1343,TI的LM3s系列,STM32等系列的单片机都可以做,联系QQ:592131039

网友:
对64Mbit的SPI-FLASH芯片,应能存储累计不少于30分钟的录音数据、

这个要求有问题
64Mbit 那么就等于8Mbyte
目前的1Mbyte的MP3歌曲只能播放1分钟
那么64Mbit的SPI-FLASH芯片 ,只能存储8分钟歌曲 , FLASH容量不足够
即使俺计算错误,播放时间算少了一倍 , 也只不过只能播放16分钟
距离楼猪要求的30分钟相差甚远

楼猪不相信,可以找首歌曲来播放一下,然后计算一下时间
非常讨厌那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接定单的时候,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

网友B:
如果用speex压缩语音的话, 楼主的要求应该不过分.

网友C:
5楼的结论为时过早,你先把帖子看清楚:录音的音质仅仅是电话的音质、而不是按照立体声的MP3录音、存储。
实际上,采用A/u Law 压扩,加上ADPCM之类的对单声道编解码,完全可以做到楼主帖子中的要求(至少硬解码已经实现了)。

网友D(2012-07-04):
需要边采样边压缩、边存储哦
这个cpu的速度上还是有点要求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不妨试试吧,呵呵

网友E(2019-05-29):
离线语音识别方案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产品特征:1,单芯片语音识别解决方案(非特定人本地识别)
2,ISD9160自带145k flash,可以做20条左右指令,另外可以外加SPI-FLASH扩展指令数量。
3,采用台湾先进语音识别算法,语音识别准确度达到95%以上。语音识别距离最远达到4~5米。
4,芯片采用Cortex-M0内核,自带8个触摸按键,低功耗,低成本。应用领域:智能家居,语音调光灯、智能玩具等
有需要详细了解的可以加我TEL:15323794243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