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引起JTAG下程序失败(单片机程序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2-04-06):
我用新买的开关电源给单片机供电时,用JTAG往c8051f040下程序老是失败,换以前的开关电源则没事,用数字示波器检测纹波也不大,100mv以内,还有我用测试代码测试新开关电源供电时的单片机,单片机运行时没有复位,很奇怪,望高手解答

楼主:
大家都没遇见这种问题吗?可以确定是开关电源引起的,而且噪声应该是通过电源线进入电路板的,排除是辐射之类的,因为新电源在旁边使用不影响,还有我测了JTAG的时钟速率是1.56M左右

网友A:
文波频率多大

表示遇到过,而且教训很深刻,很深刻
要不在MCU供电脚并退偶电容看一下

网友B:
编程电缆太烂,如果是在现场,有个继电器吧嗒一下,电脑马上就找不到编程电缆了,如果需要仿真就只有做梦了。不过只要烧写进去了,片子还是不会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我换个开关电源就好了 而且以前从没出现过 个人还是觉得电源有问题 但不管我在cpu电源上并多少个电容,及各种容值的电容 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