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向pc发送数据

楼主(2012-04-06):
(无正文)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算一下波特率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A:
猜问题所在是没有意义的,要有手段

网友B:
如果你确信设置波特率的寄存器没写错,那应该是晶振精度不够

网友C:
很像是误差造成的,波特率越高误码率越高...

网友D:
还没有误码率这么高的,才2400误码率就能搞到没法通信,串口不早就淘汰了,肯定是设置不对

网友B:
误码率高低,还得看他单片机的主频是多少。比如他用的是1M的呢。

网友E:
实用又有意义的手段:看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busclk 32M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怀疑自己的设置不对,但又不知道哪里出错了,额 。。。我得耐心想想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  硬件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

网友F:
可能是把那个倍频搞的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