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这个算法

楼主(2012-04-06):
请问如何将一个定义为unsigned char类型的变量  用 一个函数 可以实现 将其某位 置1或 置0.??

用一个宏定义又如何实现呢? 多谢

多谢 。

想了好久  弄不出来  呵呵

网友A:
unsigned char test;
test&=0xfe;//第0位清零
test|=0x01;//test|=0x00;  ////第0位置一或清零.

网友B:
与或操作都不会吗

楼主:
我说的是用一个函数 或 用一个宏定义哦   大侠

现在用
#define SETBIT(tmp,Num) tmp |= (INT8U)(1 << Num)    // 对REG的N位置1
#define CLRBIT(tmp,Num) tmp &= (INT8U)(~(1 << Num)) // 对REG的N位清零

这用了两个宏定义

请问如何用一个函数或一个宏定义??不能用return

网友C:
#define OP_BIT(tmp,num,b) b ? SETBIT(tmp,Num) : CLRBIT(tmp,Num)

楼主:
#define BITSET(tmp, Num,YN)  BitSet(&tmp, Num, YN)

void BitSet(INT8U * tmp_ptr, INT8U Num, INT8U YN)
{

    if (YN == 1) {
        *tmp_ptr |= (INT8U)(1 << Num);
    }
    else {
        *tmp_ptr &= (INT8U)(~(1 << Num));
    }
}
我刚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属于return啊

楼主:
#define BITSET(tmp, Num,YN)  BitSet(&tmp, Num, YN)

void BitSet(INT8U * tmp_ptr, INT8U Num, INT8U YN)
{

    if (YN == 1) {
        *tmp_ptr |= (INT8U)(1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汇编  效率还挺不错

大家有好的函数贡献一下 啊

我的函数8位机下面没啥问题

网友C:
#define BITSET(tmp, Num,YN)  tmp ^= ((tmp&(1<<Num)) ^ (YN<<NUM))

楼主:
#define BITSET(tmp, Num,YN)  tmp ^= ((tmp&(1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C效率太低了!!

建议加上强制

由于我对这个抑或不熟,不太好理解

但是看起来很好,很简洁 。

网友C:
其实原理很简单
a^b^a = b
a^0^0 = a
要改变第3位
a0a1a2a3a4a5a6a7^000a30000^000b30000 = a0a1a2b3a4a5a6a7
a3 => tmp & (1<<3)
b3 => b<<3

tmp = tmp ^ (tmp & (1<<3)) ^ (b<<3)

网友D:
不明白为什么要整合?  LZ说说看。。。

楼主:
其实原理很简单
a^b^a = b
a^0^0 = a
要改变第3位
a0a1a2a3a4a5a6a7^000a30000^000b30000 = a0a1a2b3a4a5a6a7
a3 => tmp & (1
引用 网友C:

你属于那种聪明  知识扎实的。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要整合?  LZ说说看。。。
引用 网友D:

我看组态王里面有这么一个函数 。

整合为了好看点啊,个人喜好 可能

网友E:
路过.
*1*
a^b^a = b
a^0^0 = a
*2*
用指针返回

网友F:
其实原理很简单
a^b^a = b
a^0^0 = a
要改变第3位
a0a1a2a3a4a5a6a7^000a30000^000b30000 = a0a1a2b3a4a5a6a7
a3 => tmp & (1
引用 网友C:

高明

网友G:
MyInc.h
...
#define  BIT(b)                 (1<<b)
...
//2011/9/28
#define LetBit(sfrs,byte,bit) (sfrs = (sfrs & ~byte) | (bit ? byte : 0))
// #define Led(x) SetBit(P1OUT,BIT(0),x)
// Led(0),Led(1);

简单,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