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信息] 数字电视改造的过程中一些常见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2-04-06):
数字电视改造自己的小前端机房后,常常会碰到以下常见故障问题,数视宝SUSPO调制器工程部的张工给大家讲解一下:

1.
问题:电视有图象没有声音或者有杂音。
解决:、原来有声音,过几天突然没有声音了却有图象,这种情况一般问题出在机顶盒,把机顶盒重新启致力就可以解决问题。

、还有一种就是,安装完后有图象没声音或者有杂音。这种情况跟音制有关系,我们的产品调制器分了两种音制《D/K-I》制,一般情况电视机默认的音制为D/K制,而调制器的音制为I制时,则需要在电视机上把没有声音的频道调为I制即可,不同的电视伴音模式也有不同《6.5MHz-6.0MHz》这种电视默认为6.5MHz,跟上面的同样改为6.0MHz即可。
2.
问题:电视输出的图象与声音不同步。
解决:出现这种故障,一般情况问题出在机顶盒上,只需重新启动机顶盒即可。
3.
问题:很多电视显示的节目都出现了马赛克的问题。
解决: 出现马赛克的原因主要来源于CATV信号源,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CATV信号源信号太弱造成的,当然,也有太强造成的,因为机顶盒对信号源的强弱处理能力很差,在这个情况下。
广电来线信号弱:只要在本地CATV信源源前端增加信号放大器把电视信号增强,广电来线信号过强:就要通过增加信号衰减器或者增加分配器把信号衰减。
其它:运行过程中,其相关配件的损坏是很难查出的,如分配器、混合器等配件,根据问题出现的情况,出现问题的节目,找出原因和解决原因。
4.
问题:电视信号不好,有雪花点出现。
解决:首先检查调制器的输出线路有没有问题,主要是看连接调制器上的线里面的铜心有没有绝缘体。再检查楼层分支器与连接到房间的固定干线有没有问题,可以通过段落测试,直到找到信号干扰源在哪段,如果线路有问题不能改动,可以考虑更改调制器的频段来解决部分问题。如果场强仪检测出是信号强度过底,那就要把放大器调节增强。
5.
问题:电视有些频道出现无信号输出。
解决:先找到该电视频道相对应的机顶盒,查看机顶盒是否通电,是否处于死机状态,如果问题未解决,接下来就要用场强仪测量该频道的调制器是否正常工作。

常见问题补充说明:
随着整体转换力度的不断加大,数字电视用户的不断增多,数字信号的故障问题开始大量浮出水面。根据多年来在一线的推广及维修经验,笔者对数字电视改造工程常见故障进行分析总结,得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一、个别频道出现马赛克问题
  原因分析个别频道出现马赛克,说明机顶盒已能正常接收电视信号,系统控制电路工作正常,设置的频道参数也正常。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可能是:

(1)受天气、地理环境的影响信号稍弱,接收性能下降
(2)接头过多信号质量不好引起误码。
  数字电视信号差,前去维修发现《车迷》与《亲亲宝贝》频道出现马赛克。检查输入信号电平,数值在 75dB左右,属于正常,查看音视频线及室内电缆接头也很正常。于是沿该入户线向外检查,最终发现分支器与用户线的接口处一5头有松动。剪断重做F接头,接好后马赛克消失,故障排除。

二、电视屏幕无节目图像问题
  原因分析机顶盒与电视机正常启动后出现这种情况时,有三种可能:

(1)机顶盒射频输入信号过低或无信号,
(2)音、视频线没有正确接人或接口损坏,
(3)TV/AV转换设置没有调到正确的位置。
  案例与维修昆明市水厂家属院某居民把电视转换到AV功能键上时,出现屏幕无图像故障。测量机顶盒输入电平,结果正常,查看音、视频线接入,已按照红白黄对色正确连接。经仔细询问,用户说曾挪动过机顶盒,并自行把音视频线进行调接。由于其电视机有三排音、视频线接口,将音视频线转接到另一组后,故障排除。后检测发现,原来接的一组音视频接口是坏的。

三、缺少频道节目问题
  原因分析数字电视缺少频道节目,主要是线路问题。诸如室内线路低劣,室外线路老化,或接入线路不匹配所制。
  案例与维修清华苑有一居民接收其他节目都很正常,唯独没有中央台112套。恢复原厂设置,进行重新搜索,仍然搜不到中央台,检查机顶盒接入信号电平基本正常。考虑到该小区全是新敷设线路,室外信号应该没有问题。于是打开墙体终端盒检查,结果发现这根-5线缆有两处接头,且与其他两根电缆并在了一起,严重影响阻抗匹配。后经与用户协商,更换一根国标电缆,并减少接头,终把故障排除,用户也较为满意。

四、个别频道无声音问题
  原因分析个别频道无声音主要是机顶盒系统设置出错,需要恢复出厂设置并进行重新搜索。
  案例与维修水层小区某居民使用的同洲机顶盒,其他频道正常,惟独昆明卫视没有声音。把电视机及机顶盒的音量调到最大,仍然没有声音。经检查没有按下静音键。初步怀疑是机顶盒系统故障。于是输入出厂密码(000)、恢复出厂设置,退出再进行全频道搜索,直至搜索到100%返回,最终故障排除。

五、许多频道出现马赛克
  原因分析误码是产生马赛克的主要原因。当信号电平正常,接入设备正常时,许多频道出现马赛克,其可能的原因是:

(1)机顶盒内的LNB供电电路有故障;
(2)机顶盒内Tuner中的电路损坏,
(3)系统出现故障。其中最大可能是机顶盒出现故障,不能正常解码。
  案例与维修新华路某用户数字电视大部分节目都出现马赛克。检查室内接头和信号电平都正常,沿入户线向外检查也没发现问题。初步判断机顶盒有故障,更换同一型号机顶盒后故障排除。打开原机顶盒发现机内LNB供电电路损坏。

六、出现智能卡无效故障问题

  原因分析电视画面黑屏,出现智能卡无效提示故障时,主要原因是机卡接触不良、机顶盒不能正确读取芯片上的内容。
  案例与维修打开电视后无画面,并出现智能卡无效字样。检查信号及电缆接头都正常,退出重新搜索也不能解决问题。打开机顶盒前面的智能卡面板,把智能卡重新拔插后故障消失。但不久故障再次出现,最终换掉原机顶盒(或智能卡)才彻底解决问题。

七、串音故障问题
  原因分析串音故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同频干扰,另一种是声道设置有误。在数字电视信号中,同频率很少,主要是声道设置问题。
  案例与维修州东街帝王小区有用户在收看河南卫视时,总有广播声音干扰,且串音非常严重,机顶盒型号为华为C2300。由于河南卫视所处频率与广播频段相距很远,不可能产生同频干扰,所以怀疑是声道设置问题。检查机顶盒声道设置,发现声道设置在右声道或混合声道上,把声道调在左声道后故障排除。根据笔者经验,如遇到串音故障,首先要检查声道设置,如果更改设置后仍不能排除故障,可再去掉一根音频线,即保留两根音视频线就可以了。                    以上技术由东莞市中讯电子有限公司(数视宝)工程部张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