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设置Keil Uvision参数就对RTX51 tiny移植,有吗?

楼主(2012-04-06):
1.有没有高手试过对RTX51 tiny操作系统移植,而且是不使用Keil Uvision软件设置。不把项目设置成使用RTX51 tiny,能实现移植吗?我一直在寻找方法!2.最大任务数(?RTX_MAXTASKN)在哪里定义的?我在调试时发现Keil编译器是根据用户程序定义任务时的最大任务数确定的,比如用户使用了若干个os_create_task (taskid),系统根据这若干个taskid当中最大的那个taskid确定(?RTX_MAXTASKN)的值。

网友A:
先搞清楚什么叫移植

楼主:
也许我说的不是移植,我只想把RTX51 tiny只用任务循环轮转的方式运行,但是我找不到(?RTX_MAXTASKN)的定义来源。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那个不需要去设置,编译连接时自动完成
我想不出来为什么不用KEIL
不用也许也行的,通过连接器命令控制,具体参照手册

楼主:
我很想知道最大任务数是怎么来的。我们用户创建多少个任务是随机的,系统到底怎么样确定的,是在哪段代码实现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再琢磨琢磨吧。嘿嘿:)

网友A:
最大任务数据这样来的

void my_task(void) _task_ 5
{

}

楼主:
那请问它是怎么把?RTX_MAXTASKN 变成5的呢?有没有相关的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A:
这个工作由编译器或连接器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