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7053中读取的有功功率为何这样变化?

楼主(2012-04-06):
用单片机模拟SPI接口从ATT7053芯片中读取有功功率数据,数据呈现有规律变化。
调节电压电流使负载有1000W时,从ATT7053A中读取有功功率原始数据,数据变化如下:(电压AC200V,电流5A)
04 A8 E2
04 00 A9
....
02 AC 16
02 01 21
...
FF FF 49
...
FA 00 4C
...
FC 3E A2
...
00 24 5B
...//如此循环
(有点像正弦波的规律)
这是为何? 输入的功率是固定的

网友A:
什么情况?说明一小吧

楼主:
SPI读写程序问题.

网友B(2012-05-07):
ATT7035我用过

网友C:
推荐使用8209现在价格2快多,性能好,QQ;604170839

网友D(2012-06-12):
8209 2块多能买到,你是供应商吗?

网友E(2014-01-14):
大哥,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啊,有麻烦向你请教啊!我的QQ297523426

网友C(2014-05-01):
引用 网友D:
8209 2块多能买到,你是供应商吗?

我是供应商

网友F(2014-10-09):
引用 网友C:
推荐使用8209现在价格2快多,性能好,QQ;604170839

RN8209G现在是什么价位?

网友C:
RN8209G现在2.6含税,有需要可以联系QQ:604170839

网友C:
引用 网友F:
RN8209G现在是什么价位?

2.6含税

网友G:
8209能用吗?主流还是7053吧

网友H(2014-12-22):
能否参考下7053的程序,我的spi读写程序,,没反应           421108290@qq.com

网友C:
可以了解下现在市场上大部分用的是8209,有问题可以加我QQ:604170839

网友I(2015-01-24):
用7053的,也来露下脸

网友J(2015-04-01):
引用 网友I:
用7053的,也来露下脸

请问你读过7053的电压峰值寄存器吗,为什么我无论写什么进去读出来的都是0

网友J:
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时候有没有用过电压峰值寄存器呢,为什么我的电压峰值寄存器无论写什么数据下去读出来的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时候有没有用过电压峰值寄存器呢,为什么我的电压峰值寄存器无论写什么数据下去读出来 ...

有这个寄存器吗

网友J:
有啊,在电压超过电压阀值寄存器的时候就会产生中断,就是最后的三个寄存器UPeakLvlUSagLvl;还有电压检测时间UCycLen;不然的对电压过高时进行断电时怎么处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8209能用吗?主流还是7053吧

8209现在大部分都在用

网友K(2015-05-09):
楼主 能加QQ吗 9322554  我想请教下 7053有功功率怎么校准啊 eRR不知道怎么读取

网友C:
建议用RN8209,市场主流芯片,QQ:604170839

网友L:
楼主你好,我在测试7053的时候,电压、电流、功率寄存器的值变化很大,很不稳定,请教一下大概会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2022-04-19):
想问问这个芯片怎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