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孔的自动对正

楼主(2012-04-06):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孔有多大,通孔还是盲孔。

楼主:
回2楼:
孔是通孔,其直径比销子的直径大一些,但不能大太多(因为销子是起固定作用的,不能让仪器来回动),至于大多少暂时还还没确定。

网友A:
具体的方法还要和你实际的具体结构有关。
1.坐标定位,然后插入
2.光通过孔,遮挡插入
3.计算安装尺寸,做一个模具,固定被安装物体,直接插入

楼主:
那么使用什么元器件可以实现比较准确的定位,如果用光的话,不一定保证准确对准。我的理解是,如果用光的话,即使在不对准的时候,也会有光通过,可能会造成误动作。

网友B:
回复 楼主:
激光对焦肯定可以的。而且你可以用多个孔定位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回6楼:
如果是激光对焦,是不是使用一个激光发射器和一个激光接收器,对准就可以了?
还有在哪里可以找到,激光对焦的具体电路的相关参考资料(我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需要补充一点:
由于仪器安装好后,孔的位置就固定了,而我需要做的是使销子正好移动到孔的正上方,放下销子,从而固定仪器在架子上工作。多个孔,多个位置,从而仪器可以实现在多个位置上工作,因此个人认为用多个孔定位方法的应该比较麻烦。

楼主:
回4楼

1.坐标定位,然后插入
2.光通过孔,遮挡插入

能否具体一点,比如具体使用什么元器件进行坐标定位,如何遮挡插入等,还有关于这方面,有哪些比较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C:
1. 平面定位,2点就行了,多点过定位反而会带来麻烦.(毕业设计时过定位要扣分滴,哈哈)
2. 若定位销水平方向必需移出工位,可做成摆动式机械手,行程开关粗定位.插拨销作精定位.插拨销用电磁铁+弹簧,摆动式机械手用马达+减速器.

工业设备越简单,越可靠,你弄一大堆高科技,小心将来套牢.哈哈

楼主:
回9楼:
确实工业设备越简单,越可靠。不过公司领导希望实现电气自动化,对现有的仪器进行改进。现有仪器是一个液压系统,使用液压缸来插拔销子,同时还用液压缸来推动仪器运动,这是改不了的,因为仪器比较重(以吨来计算),还有孔的数量有二三十个,用行程开关实现,如果使用太多,成本上,有点说不过去啊!
现有仪器(用于隧道打钻),无论判断插拔销子是否到位,还是判断仪器左右移动是否到位,都是用人眼来看;还有就是行程开关能否承受那么重的力,也是问题。
还有,你所说的插拨销作精定位是不是也是靠人眼睛来看?至于套牢,只能靠多检测,找一找简答易行的不靠人眼的定位方法来避免!

网友A:
这个东西要求精确定位才行.而且你的行程应该也很大,成本肯定不低.
说下你的心理价位把.

楼主:
回12楼:
最好不要超过1500元,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成本,但不要太多就可以了。总的行程不小,至少有3、4米(根据实际需要),不过每次移动的行程不大,为40厘米左右。
现在暂定的想法是使用接近开关,具体使用哪一种还不确定。
如果自动实现精确定位的孔的中心,现在想到的
方法1、固定激光发射器在孔的中心,使用激光接收器随销子移动
方法2、使用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粗定位,再使用程序校正误差

请问zjp8683463:
有没有其他的比较好的方法或可行的方法?

网友C:
精确定位可利用定位销的锥面导向实现,不过你的工件以T计重,这销子要拉动就玄了.

工件1000kg,有油腻,滑动摩擦系数取0.1,正压力为 1000kgx0.1=100kg
销子锥度为7°, 插销力为 100kgx tg7° = 12.3kg

若设备表面较粗糙,摩擦系数取0.3,插销力为37kg
设备为3000kg, 摩擦系数取0.3,插销力为100kg  ( 手工恐怕没这么大劲吧,哈哈,LZ还是详细描述一下工作现场,拍个照上来.)

楼主:
可以考虑,确实是不错的想法!如果销子拉不动,可以借助油缸的力,应该也可以实现吧!请问,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进行定位?现在我需要的就是集思广益,也就是在其他行业或领域已经应用的孔定位方法。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知道的东西不多,希望各位提供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

在此,谢谢各位前辈!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接近开关有1~10mm以上的误差.....如果这个都能接受,那么接近开关就是比较经济的方案了
我以为你要0.1mm的间隙误差.

楼主:
回16楼:
最大误差可以达到10mm,不好意思,这一点我没说清楚。

楼主:
回14楼:
工作现场及相应的仪器如下:

网友C:
哇咔,这么大地方,俺的感觉人工插拔销最安全可靠.换了俺肯定歇搁了.哈哈,万一有个闪失,折腾勿起.

楼主:
图片说明:
拱架上的孔、销子和油缸的位置已经标出,建议下载后放大查看。孔就是拱圈上一个个圆洞,销子在已标记的红色的物体(油缸)的内部,由标记的另一油缸推动上面的长长的物体(钻机)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