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2-04-06):
我想问下:我在对电池充电的时候,要控制电压与电流,而这都是通过我设计的Buck电源输出得到的,如果我通过控制PWM使得电压达到我要的值,那么我又怎么设计使得电流达到我要的值呢?举个例子,对于一个BUck电路假如输出为5V电压,电流为100mA,如果我要输出电压为4V,电流为50mA,这时我可以通过改变PWM来改变其中任何一个值,但我怎么同时改变电压,电流这两个值从而达到我想的呢?求高手指点。

楼主:
能详细指点下吗?我刚刚接触开关电源,谢谢

网友A:
我认为这个不行,你是不是要限压恒流??

网友B:
楼主好好研究研究电池吧   充电方式有很多种的。。。

网友C:
电池不是恒功率负载,所以不可能恒流同时恒压。换句话说,恒流则不恒压,恒压则不恒流。充电过程一般要分为恒流阶段和恒压阶段。先恒流充电到限定电压(此过程中电压不断升高)再转成恒压阶段(此过程中电流不断降低)。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