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FATFS文件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2-04-06):
FRESULT f_lseek (
  FIL* FileObject,             /* 文件对象结构指针*/
  DWORD Offset             /* 文件字节偏移 */
);
这个文件指针偏移函数,其中文件字节偏移这个参数是 DWORD Offset,也就是说DWORD为32位,最大偏移量是4G
问题是:我现在要便宜超过4G的地址 改怎么处理?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需要从硬件设计入手,还得去考虑你用的操作系统。单纯加大指针存储空间没有用

网友B:
FAT文件系统支持单个文件最大是4GB,所以,说你没有机会偏移超过4GB

网友C:
就是, 别让文件的大小超过 4G 去. 通常的使用中好象也没有超过4G 去的吧.

网友D:
规则就是这样
要么减小文件容量
要么换别的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