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调试问题

楼主(2012-04-06):
我的JLink 8总是调试一段时间就断掉,断掉时提示:Communication timed out:Requested 4 bytes,receive 0 bytes!Abbort debug session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初步结论:跟地线连接有关, 跟jlink 的频率有关, 更与目标板外部电源系统和噪声干扰有关.

网友B:
我的板子比较简单,调试时用JLink直接供电,虽然也碰到过断掉的情况,但很少发生。

楼主:
会跟软件代码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