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引起JTAG下程序失败

楼主(2012-04-06):
我用新买的开关电源给单片机供电时,用JTAG往c8051f040下程序老是失败,换以前的开关电源则没事,用数字示波器检测纹波也不大,100mv以内,还有我用测试代码测试新开关电源供电时的单片机,单片机运行时没有复位,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望高手解答

网友A:
文波频率多大

表示遇到过,而且教训很深刻,很深刻
要不在MCU供电脚并退偶电容看一下

叉,明明记得回复过,找不到了:L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U每个电源引脚都并了退耦电容,也不行啊,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只有数字滤波器,我感觉测不准,因为测得的纹波很小,50mv左右

网友B(2012-06-14):
我也遇到过 把电源模块从电路板上卸下 引线隔离远一点 又可以烧写了 最后无奈只好换了一个同封装的电源模块

网友C(2013-03-21):
看来是辐射干扰,检查PCB布线,减小MCU电源线、JTAG口、reset等线路的天线效应。

网友D:
估计是开关电源的开关辐射比较大,给JTAG下载线套个磁环试试吧。

网友E:
一般小公司很少有做EMI 测试吧?

网友F:
干扰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