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分析中为什么要小信号等效电路

楼主(2012-04-06):
另一个帖子中提及的一个问题

     放大电路中的三极管是非线性器件,所以三极管除了有用于放大目的还有利用其非线性做混频器。混频器是非线性器件,但放大电路中一般不喜欢非线性,而是喜欢“保真”,只是信号的幅度变化,而波形保持一致(频谱成分不变)。我们知道非线性函数的泰勒展开中,如果自变量变化很小,那么展开中的二次、三次等高阶成分可以忽略,就变成线性了。所以在输入信号相当微弱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非线性的三极管放大电路为线性电路,这样就简化了把非线性的电路变成了线性电路了,分析就大大简化了。所以小信号等效还是很必要的。
      至于大信号的情况,比如音频功放,这时候三极管非线性就不能忽略了,但可以利用反馈的方法实现线性放大。
      当然,现在放大广泛使用运放构成反馈放大电路,非线性问题一般就可以忽略了。

网友A:
见识短了吧,人家教授书中就没用小信号等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