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算法,多谢!一个实际问题。

楼主(2012-04-06):
(无正文)

楼主:
想出来了  前x个数的和   除以 x 是否等于 首个数

网友A:
想出来了  前x个数的和   除以 x 是否等于 首个数
引用 楼主:

(2+1+3)/3 = 2

网友B:
没有什么技巧的,
t = 0;
for(i=0;i<x-1;i++)
{
     if(tmp[i+1] != tmp[i])
     {
             t = 1;
             break;
     }
}

楼主:
用switch case得了!!!晕!!代码长点  不出错

网友A:
while(x && !t)  t = tmp[--x] != tmp[0];

网友C:
按照楼主的想法,应该求方差....方差为0则相等

网友D:
求 方差
还不如4L 来得直接

网友E:
没有什么技巧的,
t = 0;
for(i=0;i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法:将前N个字节 循环左移 或者 循环右移一个字节;然后比较移动前后的数据是否一致

网友F:
还是四楼的直观,不知汇编后的代码效率高不高。

网友B:
效率不是最高的,for循环可以用do...while会更好点,代码的可读性也是很重要的,具体要权衡应用环境,个人不喜欢在一些对效率要求不高的程序去绞尽脑汁省几个指令周期,或用如7楼那种形式写的程序(貌似考试呀、面试什么的比较喜欢用这种出题),纯属个人意见,呵呵

网友G:
这样效率是否更高点?

t = 0;
for(i=0;i<x-1;)
{
     if(tmp[0] ^ tmp[++i])
     {
             t = 1;
             break;
     }
}

网友G:
改用 do...while 循环

t = 0;
i = 0;
do{
     if (tmp[0] ^ tmp[++i])
     {
             t = 1;
             break;
     }
}while(i<x-1);

网友H:
tmp[0] ^ tmp[++i]这样的写法貌似是比较好点,只需要从flash中读取一次 tmp[0]的值就OK了
使用^还是用== LZ测试下看下那个好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我觉得如何C学得灵活  学得精 脑子灵活 ,那就用^。

而我个人写程序一般用比较简单的语句, 所以我用4楼的做法。
if 0 == x {
}
else if 1 == x {
}
else if (2 《= x ) &&(x《= ) {
t = 0;
for(i=0;i<x-1;i++)
{
     if(tmp[i+1] != tmp[i])
     {
             t = 1;
             break;
     }
}

}

多谢楼上各位大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