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通讯,底层配置问题????

楼主(2012-04-06):
我做了两个模块,一个只发送,一个只接收,在调程序时发现接收模块的STATUS 寄存器值总是为0x0e(接收缓冲器fifo为空),,发送模块的STATUS 寄存器总是为0x1e(发送次数超出编程值),求解决办法,我应从何入手解决问题?????、

网友A:
配置可能不正确,接收模块收到数据是否自动应答,双方应该设置一致。
发送方发送区满了,说明接收方收到数据没有应答,或者没受到数据。

网友B:
如ningling言, 先確保tx/rx配置要相同, 頻道一致且無同頻干擾. 調試時tx端rf irq 設斷點, 讀岀REG_STATUS, j檢查RX_DR/TX_DS/MAX_RT就能發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