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蓄电池电量检测芯片

楼主(2012-04-06):
本人想做一个蓄电池剩余电量的东西,查了下芯片,TI的太贵了,请给位推荐一下,价格便宜一点的,谢谢!

网友A:
单片机 电压 电流采样,软件计算 价格比TI BQ系列 便宜一半。误差大点,看你软件算法

网友B:
前阵子我就用单片机采集计算了一个蓄电池的电量,然后用液晶显示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2014-08-31):
引用 网友B:
前阵子我就用单片机采集计算了一个蓄电池的电量,然后用液晶显示

哥们,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D:
貌似这种电量检测的应用,一般都测的不是很准,电池建模法比较常用,但apple所用的库仑计的方法比较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