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正弦波,输出方波

楼主:
目的:输入信号是正弦波,把正弦波32等分(得出16周期脉冲)。
例如:
   当AD值大于A点时输出H电平,AD大于B点输出L电平,AD大于C点输出H电平,,如此类推,得出16个周期脉冲信号。请问各位大哥如何来计算?

楼主(2012-04-11):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LZ到底是根据幅值判断,还是根据周期时间判断

楼主:
根据波幅来判断,,

楼主:
通过单MCU12BIT的AD采样,当幅度到达某个点时就输出相对应的电平。输入的正弦波他的周期是可变,但他的幅度是不变的,,

网友A:
要32等分,那么AD速度必须比最大频率高64倍以上.

楼主:
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比喻速度1转/每秒,AD采样500次(2MS一次),如何通过计算得出相关的32个点的AD值?

网友A:
AD无法预测峰值,只能延时一个周期或一个峰值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