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中断 端口配置问题

楼主(2012-04-06):
程序如下,我想做的就是 有按键按下 能显示 你 bu好  不管怎么修改
也不行,  是不是 C8051的配置设错了,我的EA EX0 IT0都设置了
就是不知道交叉开关有没有设置对 我现在的设置时P0.0做INT0外部中断
不知道 哪位兄台用过新华龙的这个板, 你们用外部中断时  都设置了什么
void interrupt_init()
{
EA=1;
EX0=1;
IT0=1;

}

void main()

{
        config();

interrupt_init();

lcd_init();

XBR0      = 0x00;
        XBR1      = 0x04;
        XBR2      = 0x40;

LCD_write_string(1,0,"你好");

while(1)

{

wren_dog();

delay_ms(3000);

}

}

void key11() interrupt 0
{
if(key1==0)
{
lcd_clr();
LCD_write_string(1,1,"你 bu好") ;
}
}

网友A:
用配置向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了 向导里面 也显示配置的P0.0为INT0 可就是不出结果 程序根本跑不到 中断里面

网友A:
有可能其它问题
狗咬人了吧

网友B:
先关看门狗,再初始化其它...

PCA0MD    &= ~0x40;
IT01CF=00; //P0.0EX0
IT0=1;         //下降沿触发
P0MDOUT=0X00;
XBR0      = 0x00;
        XBR1      = 0x04;
        XBR2      = 0x00;

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