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通过LED灯显示的强弱来指示电池容量多少的电路

楼主(2012-04-06):
求一个能获知电池储能能力并能通过LED灯显示的强弱来指示电池容量多少的电路,求高手救我于水火。谢谢

网友A:
几个指示灯就能知道电池的容量,有难度哦
测试电压就简单了

楼主:
我是需要一个小小的电路,然后电路可以用LED灯来指示电池的容量

网友B:
比较器,
淘宝有卖模块的,
回来自己改装,把驱动每一路的LED拆掉,在驱动 同一个MOS管 限流电阻不一样 亮度也不一样了。

网友C:
估计也就只能指示一下电压吧

网友D:
LED直接加个电阻接电池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