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 急求助PCB布线问题

楼主(2012-04-06):
各位好:
本人菜鸟,最近在学PCB布线,下面这个图各位给看下。另外求助以下几个问题:
1、solder这个层是干什么用的?
2、paste层是干什么用的?
3、图中我从两个孔中间走一条线,线挨着紫色的层(solder层)可以吗?还是应该再细一些?
4、过孔的孔径一般用多大的(包括内径和外径)?
5、布线是电源和信号线用多宽的合适呢?

网友A:
solder是阻焊层,也就是不要上绿油的部分
paste是阻焊层,是给焊盘上锡膏的部分

至于你说的线的粗细和过孔的大小之类的问题要根据实际问题来看,不能一概而论

电源线和地线一般比信号线粗,具体也是根据电源电流大小来定

我说常用的吧,5V电源线30MIL以上,过孔40/20,普通信号过孔30/16,25/20.线8MIL,这是我一般的用法,还是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B:
拉板的时候最好还是关掉这些层,等拉完了做DRC的时候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