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器 电感/电容 值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2-04-06):
正在参考 森 荣二 的《LC滤波器设计与制作》设计一组低通滤波器,采用表面贴器件。截止频率30MHz, 18MHz, 10MHz。二阶巴特沃斯。阻抗 50 Ohm。计算出的电感值为 375nH,电容值为 0.15nF。Vishay的贴片电感没有375nH的,附近的两个电感值为 330nH,和390nH。如果选择其中一个,相应的电容值是不是也得稍微调整?应该怎么调整?会不会不小心调成了其他类型的滤波器,比如说:切比雪夫,或者贝塞尔。

网友A:
我觉得可能会变成其它特性的,我是这么想的butterworth,chebyshev,bessel的topology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区别仅在于L/C的值。

网友B:
巴特傲斯和切比雪夫,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别担心百分之一二十的误差会改变类型。

楼主:
我觉得可能会变成其它特性的,我是这么想的butterworth,chebyshev,bessel的topology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区别仅在于L/C的值。
引用 网友A:

可是经过阻抗变换后,
L(new) = L(old) × K;
C(new) = C(old) / K;
L/C 的值对于某一类型的滤波器(比如2阶低通巴特沃斯)不是固定的呀。会不会经过阻抗变换后,成了某一阻抗下另外一种类型的滤波器?

网友A:
我觉得如果严格按照那三种响应类型的话,除非L或C的值的误差是0.0%,否则只是‘更接近哪一种’,也就是随便选取L、C的值,可以是任意一种,也可能哪种都不是。

网友C:
应该可以.用仪器看着调电容能行
不过老实说贴片电感的Q值够不够才是个问题,Q值达不到幅-频特性会很差,调也调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