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STM32F103的初始化问题:用LIB库后只工作在8MHz

楼主(2012-04-06):
为了写程序简单些(不想每次都加一大堆源文件及相关设置),把一些常的功能部份封装成静态LIB库,突然发现,系统初始化后,系统不能工作到72M,而始终处于8M工作(调用函数读取的系统工作时钟)。直接用源码编译就能工作到72MHz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按照LZ的说法,你是通过调用函数读取系统工作时钟来判断始终处于8M工作,那么实际的工作频率是多少呢?

楼主:
实际工作频率也是8M,下面就是读取芯片工作时针的代码:
unsigned int SYSFre()
{
        RCC_ClocksTypeDef MyStemClk;

        RCC_GetClocksFreq(&MyStemClk);
        return MyStemClk.SYSCLK_Frequency;
}

楼主:
还有就是我写的延时程序,在源码下1ms延时程序大概差不多,但相同的代码放到用库初始化的程序中,就慢很多了!

网友B:
延时函数最好不用

楼主:
有些时候只能用它!主要是有些时候测试时用得最多!我一般都配合freertos系统应用,需要延时的我都用系统提供的那个函数了!

楼主:
这个问题还没处理呢,各位给个思路、建议、方法?

网友A:
建议LZ在调用库函数之后,检查一下对应寄存器的设置在两种方式下有什么不同,应该很快会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