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W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2-04-06):
看到一个元器件,封装是SOT-23,就像贴片三极管一样,上面丝印是A1W,请问这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A: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楼主:
2# tyw 可是只有A1,没有A1W啊?

网友A:
很多场合只查前2位或后2位.你仔细看一下我在2L给你回帖中那本书的注解就清楚了(贴片代码标记风格).至于是不是二极管,则要分析周边电路才能确定.你可画出周边线路贴到坛子上来.

网友B:
tyw 你很威武啊!!!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样的

网友A:
4PIN LED: 单色的,有两个脚共地,剩下两个脚中有一脚加高电平亮,另一个脚加高电平不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讲一下这个电路吗?我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红表笔接R,黑表笔接地,灯亮;红表笔接G,黑表笔接地,不亮;红表笔接R,黑表笔接G的话,微亮

网友A:
看勿懂是啥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