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外部中断相应频率是多少,求助香主

楼主(2012-04-06):
我用一个13KHz的方波去触发stm32的外部中断,
中断程序中只是将一个GPIO不停反向,发现此GPIO的频率只有300多Hz
请问各位达人STM32F103的外部中断最高输入频率和什么有关?是多少

网友A:
与很多东西有关,其中之一是系统频率,之二是程序中指令数目。

OK,楼下继续,请保持队形!

网友B:
与很多东西有关,比如CPU是否有其它中断在执行占用了系统

我用STM8都能测到10K的频率,中断里只负责计数,STM32应该是没问题吧?
话说我倒想知道STM8的响应速度最高能达到多少?16M主频下,中断就就执行一句 tick++,这样能测到多少?

网友C:
影响因素还是很多的

楼主:
感谢大家,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吧,再仔细查查

楼主:
原因找到了,原来中断里在清标志位之前为了方便调试有一个printf的打印语句,这个语句要花费很多时间。将其删除后就可以响应高速的中断了。
分享错误原因,方便后人,好习惯。
在此结贴

网友D(2019-10-08):
我的STM32F103测方波能到1.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