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的smartcard问题

楼主(2012-04-06):
我在调试smartcard时,无论PRES是什么电平,OFF一直输出高电平。CMDVCC一直是高电平。求解啊~

网友A:
我也调过.你说的信号我怎么一个都不知道呢?
我用的是手机卡调试的

楼主:
2# icecut 我用的PSAM卡

网友B:
先上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C:
把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D:
这个得看看电路图,才能分析问题在哪

楼主:
我现在发现问题了,因为在ds8113初始化的时候,将CMDVCC设置为低电平,之后虽然设置CMDVCC为高电平,但是DS81113导致进入激活状态。OFF会持续20S的高电平,然后变成低电平。现在将初始化中设置低电平的语句去掉,问题解决。

楼主:
现有有个问题,进入激活状态我怎么判断激活成功?

楼主:
1、 在调试DS8113程序的时候,发现当初始化DS8113中CMDVCC端口设置为低电平,OFF端口无论是否有卡插入都会是高电平。即使CMDVCC再设置成高电平,OFF端口也要大概20s的时间才能恢复低电平。这样会导致程序出错。所以需要在DS8113初始化的时候,设置CMDVCC为高电平,OFF端口才能有效判断IC卡是否插入。同时只有验证完IC卡插入时,才能进入DS8113激活状态,也就是CMDVCC端口设置为低电平。
2、在上电时,初始CMDVCC端口为高电平,不管是否有IC卡插入, OFF端口为高电平(系统认为有卡状态),持续20s后OFF恢复有效状态,无卡时OFF为低电平,有卡时为高电平。我认为这个等待时间太长了影响用户体验。

楼主(2013-04-12):
自己来结贴,已经完成了8024和8007的研发工作。大家有问题可以问我,QQ277459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