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系统设计问题

楼主(2012-04-06):
参考网上资料设计了一块最小系统板,但出现了如下的问题:
1、使用USB供电时,D6无法亮起,芯片电压为负值。
2、下载器接入实验板后,D6依旧不亮,但芯片电压正常为5V。
3、下载程序是无法下载,提示为:无法进入编程模式。
4、8个LED灯在接入下载器后,前7个会不断闪烁第8个LED不亮也不闪烁。
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A:
LZ贴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B:
楼主你最起码要说一下是那一款,那个公司的板子吧。

网友C:
应该是电路设计的问题,需要贴出电路图

网友D:
楼主应该说明白你的项目啊!!是哪个型号的板子?原理图是么的多没有!

网友E:
检查一下你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