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

楼主(2012-04-06):
if(redata == 0x72) //redata是用来放串口传过来的数据的
  {
  led3 = 0;
  MP3_Player(RootDirClu,MP3Num); //mp3播放
  }

  if(redata == 0x6c)
  {
  led2 = 0;
  delay_ms(100);
  led2 = 1;
  delay_ms(100);
  }

  if(redata == 0x64)
  {
  led1 = 0;
  delay_ms(100);
  led1 = 1;
  delay_ms(100);
  }

这是我写的一个菜单,是通过判断串口传过来的数据来控制不同的动作。。。。。但是在播放MP3的时候我想切换到其他的动作,要怎么跳出播放

网友A:
可以把"其他动作"放到一个中断处理里去,用中断切换过去或者用多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