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脚贴片LED灯怎么用?

楼主(2012-04-06):
如题,内部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四个脚该怎么连接?

网友A:
最好看看规格书,这个很多,有双色灯,也有7彩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色的,有两个脚共地,剩下两个脚中有一脚加高电平亮,另一个脚加高电平不亮

网友B(2012-05-07):
这个就要看规格书了

网友C:
一共就4个脚,用万用表测下就行了

网友D:
参考一下

网友E:
老T叔,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