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c887 闹钟设置 问题···

楼主(2012-04-06):
(无正文)

网友A:
复位是复位12887还是复位单片机系统呢?

楼主:
复位是复位12887还是复位单片机系统呢?
引用 网友A:

我按的的单片机复位键·····

网友B:
断电不保存? 还是被你的程序给改了?

网友A:
检查自己的程序,是否上电初始化了闹钟,另外你12887的复位端怎么处理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初始化的时候设定了·····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