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4V 900mAh 25C老虎电池 转5V 10A 输出

楼主(2012-04-06):
(无正文)

楼主:
求解决方案啊,

网友A:
这个不行吧,兄弟锂电池最多允许2倍电池容量的电流放点,你这样整不妥

网友A:
锂电池组是有电池保护电路的!!!电流大了会保护的

楼主:
5A左右也可以

网友B:
25C的10A能扛得住的。

网友B:
如果输出3A以内的话就用个LM2596吧

楼主:
LM2677有没有用过的?这个可以吗?

网友C:
这是动力电池,允许25C放电,最大放电电流=25*0.9A=22.5A。
要转成10A输出的话,就不要考虑集成的DC-DC芯片了,考虑PWM+MOS的方案吧。
例如TI的TPS40304就不错,照它的DEMO板做个5V/10A的就行了,效率可以到9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