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是否有真像

楼主:
项目运用LM4871 (AB类功放)。
电路中用两片,电路一样。
结果其中一片OK,另一片电流大。测试LM4871 5PIN 无声音时有1。2V直流,
8PIN 则3。4V ,正常应在VDD/2 左右。
测试将两片IC对调,原来坏的IC位置焊新的,照旧问题出现。
好的位置,依旧OK。
除5,8脚电压有区别外。其他IO两片一致。
焊掉其周边零件,无漏电,短路现象。
PCB 图贴上。
请各位软件高手,硬件高手,能否解释是何原因。

楼主(2012-04-06):
正确的IC图

错误的IC位置图

完整的图

楼主:
快24小时了,自顶下。

楼主:
看来是无真相了。

网友A:
焊个新板子试试

网友B:
Ri 左边的电压?
建议剪断Ri

楼主:
新板也一样。
RI 为0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