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RCC的短路保护电流

楼主(2012-04-06):
(无正文)

网友A:
改变13003的E脚电阻,变大即可~~

楼主(2012-05-26):
改变这个电阻短路输出电流是变小了,可输出功率也小了。

网友B:
750↓→600,当然可输出功率要减小了
那个电阻的变大,要用系数750/600

网友C:
1,如果没有在二次侧作电流取样,RCC很难在一次侧通过峰值电流取样进行准确的电流控制。因为RCC工作于CRM,每一周期的峰值电流相等,而频率与输入电压是单调上升的,可见高电压下,动作的电流点会增加。
2,在相同的电压下,4楼的比值,要改为根号(750/600)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指点!请教蚂蚁在RCC电路中如何在二次侧作电流取样从而来进行准确的电流控制?给个示意图就行。

楼主:
空载时的波形

满载时(CC500mA)的波形

空载时的波形咋这个样子?

网友B:
这次蚂蚁可错了——“2,在相同的电压下,4楼的比值,要改为根号(750/600)”

网友C:
笔误, 电压应为电流

楼主:
谢谢蚂蚁大侠,请帮忙指点下空载时的13003的C极电压波形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