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nk2 升级问题

楼主(2012-04-06):
以前一直使用ulink2 , 软件环境一直使用的是MDK3.24的,正版注册的,没注册是不能编译的。最近看到MDK4.25下载来安装好后,调入以前程序不注册也能编译,一阵喜悦后直接 接上ulink2,提示升级,于是没多想就同意了,结果悲催了,至此后无论如何也连接不上我的目标板了,换目标板,换连接线,都不能在连接上了,以为ulink2坏了,结果设置里检查没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了,哪个大侠能指点下啊?
直接贴截图上来看,请高手赐教啊!

网友A:
别的不说,KEIL 工程中最好不要使用中文路径

楼主:
跟这没关系吧

网友B:
是不是锁住了?楼主可以检查一下芯片是否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C(2012-11-02):
固件升级要和软件的版本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