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输入电容随着栅极信号频率发生变化?

楼主(2012-04-06):
以什么规律变化?

我发现我提高频率不算大,输入电容好像变化挺大。

有这样事吗?

网友A:
关注此贴!貌似门极内部的RG只能轻微地影响“视在电容量”(自已发明的叫法)

楼主:
测试电路结构:方波输入 通过 rc(rc并联) 接到mos管栅极 ,栅极有对地电阻。

方波幅度实测没有变化 7.4v 。调整方波频率从14k 到17.5k 到23k

实测栅极幅度为7.8v到6.8v到6.19v

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A:
频率降到零,栅极电压还是方波驱动源的幅值呢。

低频方波分压得到的幅值高一些,是因为脉宽大些,除了c与ciss分压,还有r给ciss充电时间也久一些

楼主:
蚂蚁老师 是何意思 ?

意思是频率越高,栅极得到的电压越小? 是正常的? 不是ciss变化引起的 ?

2、源是7.4v , 为什么频率14k的时候,栅极出现了7.8v ?? 大于源头了

网友A:
RLC网络,负载端电压上不一定比源电压低。

因为C的并入,RG失去阻尼作用,回路Q值比较高,局部出现高电压正常不过。

你最好贴上驱动源的波形入栅极波形

网友B:
(Zgs//Rg)/(Zgs//Rg r//c),Zgs为栅源电容阻抗,Rg是你说的栅极接地电阻。由文氏桥知道这是带通……我没深入去分析

网友B:
哦,不对,不是文氏桥

网友B:
要不你看看两r//c相串后中点的波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