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NE5532音频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2-04-06):
大家看看下面的电路有什么问题?调试的时候发现,通过改变增益电阻R35的值,从耳机输出端(不在此电路中)测试效果,发现有放大的效果,但放大10倍以及100倍,两者效果几乎感觉相差不大,图中JP5插座接普通的拾音器咪头,AN1是为了做兼容外部输入,R33不贴。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不胜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下哈

网友A:
R35, R36只决定低频增益,高频增益则由R35与C43决定,把C43减到100P,47P甚至更小些便行了。

不过,把电压增益全部集中在该级,不大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这一级放大十到二十倍就可以了,这个电容我减小下试试,其它的器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楼主将R36改为1.8K,R35与C43上限截止频率就是音频的最高频率。
FC=1/2*PI*R35*C43=10KHZ,自己算下就可以了

网友C:
47K和1.8nF,频响转折点大约1.8KHz。
你把电阻再加大,1.8KHz以上部分的增益基本不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R36为什么要改为1.8K?高频增益由R35以及C43决定,就改变R35以及C43就可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算了算,转折频率是1.8KHz,我要换换C43的值了,这个电路其他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放大10—20倍就行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R36与C26决定了下限截止频率FC=1/2*PI*R36*C26,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好的,谢谢哈!

楼主:
我试了下:C43我减小到10p效果也不大,是不是运放输入阻抗太小了?还是咪头的偏压太小了

楼主:
我R36改为2K,效果也不大…理论上计算上下限截止频率也在范围内哈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了下,你的信号源内阻超过了运放的输入电阻了,在前面加运放缓冲,或者改成同相放大
C43不用那么小,330P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电路板已经做回来,在调试了,目前只能在这个电路上上改了,我把反相端的R36增大可以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多大用,如果不加运放的话就改为同相,偏置电阻用大些的100K上

楼主:
神呐,这个电路真的没得救了?!不会吧

网友D:
这电路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前人说做的成熟电路,原理简单,但不知道有没有产品验证…正式的我好像也没见人这样用过,哎

楼主:
咪头上的电阻R31改为10K,效果好了许多,是不是咪头偏压有要求啊

楼主:
实际测试发现:理论设置放大10倍,示波器实测放大2倍,怎么回事啊,求指导哈!

网友B:
回复 楼主:
咪头一般在3-6V左右,偏置电阻在2-4.7K左右,5V供电时电阻一般在4.7K。电阻大灵敏度高,但是得防止输出失真,电阻上输出阻抗小,信号被钳位。如果楼主不想多改动的话建议将偏压加大到5V,R36可适当加大,提高运放的输入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理论设置放大20倍,实际在14KHZ时只能达到最大14倍,峰峰值在1.9V左右,现在想实际测试能放大20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个问题请教下:像如题前面的电路,反相放大器实测最大能放大20倍吗?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就要看那个上限截止频率了,如果达不到,可以将那个电容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容我已经减小到十几PF了,准备把运放输出偏压由原来的2.5V提高些,不知可行不

网友B:
回复 楼主:
输出有没有削顶失真呢?用个可调电阻调增益看最大输出,如果达不到输出要求而失真的话,要提高供电才行。2.5V的直流电位,输出的幅度应该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稍微大些,负半周期就会被削顶了

网友E(2017-09-30):
图呢?怎么看不到的。

网友F:
难到就我看不到图嘛?

网友G(2018-01-05):
还是看不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