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ti 有没有锂电池电量监控芯片

楼主(2012-04-06):
新人请教ti 有没有锂电池电量监控芯片,用led指示电池电量

网友A:
根据我这前边2年来对TI部分元器件的应用和了解,可能是才疏学浅吧,目前还没遇到可以直接用LED灯来监控锂电池电量的监控芯片,不过现在的元器件厂商神通广大,这个应该是有的,建议直接上TI官网进行查找比较有说服力的啊。。。

网友B:
楼主可以去ti官网搜搜看

网友C:
找个TI的现场支持来了解下
更好

楼主(2012-05-06):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答

网友D:
锂电池是1 Cell 还是 multi cells的?TI有相关的锂电池电量监控器件,但直接用LED来指示电量的估计需要多个LED或者基本实现起来相当复杂,主要是利用主控芯片等来显示。相关锂电池充电方案可参考下面的**:
http://www.ti.com/lit/sg/slyt420/slyt42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