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读数出错

楼主(2012-04-06):
自己用1302做个时钟 但是读出数据显示异常 正确的与错误的交替显示 我加大延时分开发现 读出的是7f 所以显示是“7 ”
'12-7 -7    SAT'      '7 -04-06   @I '
   '7 :48:7 '               '22:7-:45'                这个是分开后显示的两组
我写的是  '12-04-06 SAT'         但是显示是上面由于快速交替而产生的叠加效果
                 '22:48:45'            (时钟是走的 只是比较快 进位都正确)
恳请前辈们给分析下

网友A:
你是说在显示时出现错误的数据和正确的数据相互交替显示?

网友B:
ds1302是实时时钟芯片,且自动调节,走的比较快,是否芯片有问题?

楼主:
2楼:
你是说在显示时出现错误的数据和正确的数据相互交替显示?

嗯 是的    问题解决了 是没有加上拉 我加了10K的上拉就好了

楼主:
现在就是走得比较快 我是直接接晶振的外壳接地 是这个问题吗  ,顺便问下晶振和调节电容是如何搭配的 希望能得到分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