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ATX配合使用的按钮控制电源开关电路

楼主(2012-04-06):
电路用ATX电源供电
直接用拨的或者带锁的按钮开关控制后面的处理器的电源太土了,我决定搞得高级一点:像PC上那样,关机状态下按钮开机
开机状态下可以由主处理器控制关闭主电源
开机状态下按钮可以请求处理器关机,让处理器有时间做一些扫尾工作,然后自己关闭主电源
这部分控制电路工作在5V待机电源下。
大家看这事如果不用单片机的话好搞吗?

网友A:
你的主处理器拉出两个GPIO,一个GPIO接到ATX电源的P_ON,用来控制ATX电源主电源,低电平有效;另一个GPIO作面板电源启动开关。主处理器由5V_SB供电,注意主处理器的待机功耗要足够小,至少要是ATX的待机电源能杠得住

网友B:
:lol   应该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