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单片机获取GPS定位信息的方法

楼主(2012-04-06):
对于任何一个GPS应用而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获取GPS系统提供的定位信息。全球恒卫星[一位系统GPS由3个基本部分组成,太空部分,监控部分,和用户部分。
GPS器件通过标准CMOS逻辑和单片机的电路连接设计如图

程序
******************************************************************************
主程序功能为51单片机通过串口向GPS模块GARMIN GPS 25LP发送命令,读取当前的方位信息,根据方位信息数据结构的特点,接收GPS模块送入单片机串口的经度数据,关于纬度数据的接收,程序实现代码结构和经度数据接收程序代码类似处理即可。
*****************************************************************************
#include <reg51.h>       // 引用标准库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trGpsLgd[8];    // 存放经度数据
uint i;
uint RecFlag;     // 记录标志
uint IGpsLgd;     // 经度数据计数变量
uint NumComa;     // 逗号计数变量
void DisableAllOut();   // 配置GPS模块禁用所有输出语句子函数
void EnableGPRMC();    // 配置GPS模块使能$GPRMC输出语句子函数
/* 延时t毫秒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while(t--)
{
  /* 对于12MHz时钟,约延时1ms */
  for (i=0;i<125;i++)
  {}
}
}
/* 串口接收中断 */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1
{
RI = 0;    // 清除中断标志位
/* 判断是否收到GPRMC格式语句的第一个字符"$",其数值为0x24,
收到后开始记录数据,并设置记录标志RecFlag。       */
if (SBUF == 0x24)
{
  RecFlag = 1;
  i = 0;
  IGpsLgd = 0; // 经度数据计数变量置0
  NumComa = 0; // 逗号计数变量置0
}
/* 开始处理GPRMC中的数据信息 */
if (RecFlag == 1)
{
  if(SBUF == 0x2c)
   NumComa++;
  /* 第5个逗号之后的字符属于经度数据 */
  if (NumComa == 3)
  {
   StrGpsLgd[IGpsLgd] = SBUF; // 存入字符串StrGps
   IGpsLgd++;
  }
  /* 判断是否收到GPRMC格式语句的字符"*",
  其数值为0x2a,收到则结束记录 */
  if (SBUF == 0x2a)
  {
   StrGpsLgd[IGpsLgd] = '\0'; // 字符串的结束符
   RecFlag = 0;
   IGpsLgd = 0;    // 经度数据计数变量置0
   NumComa = 0;    // 逗号计数变量置0
   /* 延时半秒钟后重新接收新的GPS定位信息中的经度信息 */
   REN = 0;
   delay(500);     // 延时500ms
   REN = 1;
  }
}
}
void main()
{
/* 初始化串口 */
TMOD = 0x20;
TL1= 0xfd;
TH1 = 0xfd;
SCON = 0x40;  // 方式1:10位异步收发,波特率由定时器控制。REN=0。
PCON = 0x00;  // SMOD = 0
IE = 0x90;   // EA = 1,ES = 1
TR1 = 1;   // 定时器1启动
DisableAllOut();
EnableGPRMC();
delay(1000);  // 延时1s
REN = 1;   // REN = 1,开始接收数据
while(1);
}
/* 配置GPS模块禁用所有输出语句 */
void DisableAllOut()
{
/* 发送语句:$PGRMO,,2 */
TI = 0;
SBUF = 0x24;    // 发送"$"
while(!TI);
TI = 0;
SBUF = 'P';     // 发送"P"
while(!TI);
TI = 0;
SBUF = 'G';     // 发送"G"
while(!TI);
TI = 0;
SBUF = 'R';     // 发送"R"
while(!TI);
TI = 0;
SBUF = 'M';     // 发送"M"
while(!TI);
TI = 0;
SBUF = 'O';     // 发送"O"
while(!TI);
TI = 0;
SBUF = ',';     // 发送","
while(!TI);
TI = 0;
SBUF = ',';     // 发送","
while(!TI);
TI = 0;
SBUF = '2';     // 发送"2"
while(!TI);
TI = 0;
SBUF = 0x2a;    // 发送"*"
while(!TI);
TI = 0;
}
/* 配置GPS模块使能$GPRMC输出语句 */
void EnableGPRMC()
{
/* 发送语句:$PGRMO,GPRMC,1 */
TI = 0;
SBUF = 0x24;    // 发送"$"
while(!TI);
TI = 0;
SBUF = 'P';     // 发送"P"
while(!TI);
TI = 0;
SBUF = 'G';     // 发送"G"
while(!TI);
TI = 0;
SBUF = 'R';     // 发送"R"
while(!TI);
TI = 0;
SBUF = 'M';     // 发送"M"
while(!TI);
TI = 0;
SBUF = 'O';     // 发送"O"
while(!TI);
TI = 0;
SBUF = ',';     // 发送","
while(!TI);
TI = 0;
SBUF = 'G';     // 发送"G"
while(!TI);
TI = 0;
SBUF = 'P';     // 发送"P"
while(!TI);
TI = 0;
SBUF = 'R';     // 发送"R"
while(!TI);
TI = 0;
SBUF = 'M';     // 发送"M"
while(!TI);
TI = 0;
SBUF = 'C';     // 发送"C"
while(!TI);
TI = 0;
SBUF = ',';     // 发送","
while(!TI);
TI = 0;
SBUF = '1';     // 发送"1"
while(!TI);
TI = 0;
SBUF = 0x2a;    // 发送"*"
while(!TI);
TI = 0;
}

网友A:
这个程序是楼主写的吗 可以用函数的方式 调用串口

网友B:
呵呵,关于GPS的,楼主开了个头,我觉得非常好啊,GPS的输出定位信息通过串口与单片机通讯的,难点其实是在单片机对GPS串口数据的接受和处理上,这里我建议根据老美GPS海军协议找出你所需要的那一两条接受处理就OK了,不必每一条都接收的。。。

网友C:
楼主给的代码是没看懂的,但是这个思路是很新颖的啊。。。

网友D: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是近年来开发的最具有开创意义的**技术之一,有好前程。准备研究下

网友E:
楼主能推荐几款合适的GPS的器件吗?
GPS是不是要求产品精度很高?
想认真了解一下。

网友F:
建议楼主可以组各队开发一下GPS的项目,现在GPS很流行!

网友G:
楼主厉害啊,GPS现在很火

楼主:
GPS技术目前已经较为成熟,市场上GPS产品也很多,可以分为下面三类。
1:单点模式产吕。如MOTOROLA M12,GARMIN GPS 25LP等,其单点清定位精度为15m 左右。
2;GPS/GLONASS双系统产品,如ARGO-16GPS/GLONASS,其定位精度与单点模式产品相似,但在定时精度上高一些,价格也稍高一些。
3:差分GPS系统,其实就是使用单点模式产吕的差分功能进行GPS/(DGPS)定位,其定位精度大大提高,但这种方式需要建一个基准站,因此费用太高。

网友H:
现在市面上关于GPS的产品也是很多的,不过都需要强大的上位机平台或者手机系统软件的支撑滴,自己做的话,性价比是首要的啊

网友I:
学习一下,支持楼主,多谢了

网友J:
GPS技术现已经开始应用于交通运输和交通工程,学习下。

网友K(2013-01-09):
gps这一块还没有涉及过  唉   搞电子设计  越搞越觉得自己的技术不咋的   原先以为自己技术很牛   现在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呵呵  一直在努力中   希望通过自己后天的不断努力能够弥补自己先天的不足   一直在战斗   呵呵

网友L:
我們公司是專業IC代燒,技持各種型號的IC燒錄,如有需求,還請聯系,謝謝!!
       優普士(深圳)有限公司
           聯系人:李**
           聯系方式Tel:18898594141
           分機:0755-27707166#815
             QQ:913755874

网友C:
方案还是蛮不错的,分享了

网友M(2015-04-10):
新手过来好好学习大神的程序,对我帮助很大,非常感谢

网友N:
这个重点还是需要考虑整体的功耗吧

网友O:
得通过pps信号来精确时间

网友P:
这个以前上研究生的时候经用,要求对时间地点jingqu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