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开关与振荡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07):
我说说自己理解,请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touch前,电路里是没有电流的
当手touch的时候,作为开关的Q1开启
然后LC并联,产生振荡电路(但我说不清怎么并联,Q1挡着不知怎么看)
当电容的电压达到某个值时,Q2导通
于是周期性的导通使灯看起来一直亮着

我说得很含糊,望听听大家的详解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Q2导通时,线圈储能,Q2截止时,线圈通过二极管向LED放电,
10UF电容在Q2导通时作LED的旁路,在Q2截止时抑制尖峰和滤波作用。

楼主:
4# king5555 然后使Q2得到导通并使得C(1000pF)充电又加深Q1的偏置成为飽和,当电容C充电终止时逐漸向电阻1M放电,于电容C放电时Q1变成截止
这段没看懂。充满电的电容为什么会使Q1的基极电压变低而饱和?电容放电时没电子通过基极所以Q1变成截止?

楼主:
再顶一下吧

网友B:
touch端接地时,Q1基极同过1M电阻对地,此时Q1集电极流过一个小电流,使Q2导通,因为1000pF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等效为Q2集电极直接接在Q1基极。这样就形成正反馈,使Q1进入饱和状态。Q2也进入饱和状态。1000pF电容,通过Q1对地充电.电压左+ 右-;电压开始升高,电感150--300uH电流从零开始增大。随着电容电压的升高,Q1,Q2进入放大区。当Q2的放大倍数a*Ib<IC时,因为电感电流不能突变,此时电感产生反激电压,又因为电容1000上的电压不能图片,导致此时Q1截止,Q2截止。电感电能释放掉。到此一个振荡过程完毕,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C:
张驰振荡器驱动的buck-bo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