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路图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4-07):
请问下图中箭头2所指节点的电压是多少?
书上说,这是辅助供电电路。当C8充到16V时,SG3842启动工作。
但我个人看来,该点的电压会升到箭头1相同的电压。也就是整流220V后的电压。
我错了吗?

网友A:
请问下图中箭头2所指节点的电压是多少?
书上说,这是辅助供电电路。当C8充到16V时,SG3842启动工作。
但我个人看来,该点的电压会升到箭头1相同的电压。也就是整流220V后的电压。
我错了吗?
102686 ...
引用 楼主:

是你错了。
因为R9阻值太大,不足以提供足够的电流给3842,所以电压不会到整流后的电压:C8电压如果高过辅助绕组出来的电压的话,VD6会截止,电流会通过R9提供给3842,但由于R9阻值太大,又提供不了足够电流,电压又会被拉下来,VD6导通....

网友B:
觉得LZ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LZ认为没有电流流过R9,

1节点通过R9到IC的7脚通过IC内部电路到IC的5脚,这个回路是需要消耗电流的,

你算一下R9给C8的充电电流能有多大嘛

网友C:
R9只在3842启动时才有用,等3842启动后就可以忽略掉了。3842的7脚内部有限幅的稳压管,不会继续升高的。

网友D:
我觉得这是一个分压的问题 r13才10欧 你再看看

网友E:
我觉得这是一个分压的问题 r13才10欧 你再看看
引用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