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试过UART模拟PWM或者DAC

楼主(2012-04-07):
8052上还有第二路UART
通过发送0x00~0xff来调整占空比
简单RC滤波一下还可以做DAC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级数有限

网友B:
理论上可以,但是你做不到全0,而且分辨力有限。

网友C:
向缓存送数的时候,即使把这个UART的发送中断等级开到最高级,也还是有一些中断响应时间延迟的吧,这个会不会带来PWM精度降低?

MCU自带一级UART发送缓冲还成,但UART数据的发送位和停止位会不会有影响?呵呵,这个没去想。。。

网友D:
把它当IO口不好输出PWM不也可以吗?

网友B:
把它当IO口不好输出PWM不也可以吗?
引用 网友D:

软PWM耗费大量程序时间,楼主是想用“硬件”

网友E:
简单应用 应该可以

网友F:
感觉用定时器模拟一个PWM不需要花太多资源吧?

网友G:
也许是定时器不够用吧

网友H:
LZ的细节理解有误,不是0X00-0XFF,而是只有8个等级,也就是一个字节内0和1的数量比例关系。
如果是8个级别输出,软件PWM更简单精确。

网友G:
10# gx_huang 哈哈 想下的确是LS说的那样哦,不过也不一定是要发送同样的数据啊,忽略UART发送的间隔的话,发送一个0x01然后31个0x00不就是 1/256了么:lol

网友I:
呵呵。。。。学习了!
精度要求不高,还真是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