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离子发生器如何避免干扰?

楼主(2012-04-07):
(无正文)

网友A:
负离子干扰实质是高压干扰
1. 可在显示屏加金属罩接地屏蔽
2. 拉开两者距离
3. 高压部分加屏蔽罩接地(小心把高压也短路了)
4. 临时试验可在显示屏背面贴一层铝箔接地.(烧烤用铝箔,超市有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