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电平时钟产生电路中的三个问题

楼主(2012-04-07):
(图片)

网友A:
虽然没看到全懂,但是应该是用来调节开关速度的,开通时通过二极管迅速开通,关断时候是RC过程。

楼主:
第一个电容接到-10v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B(2012-12-05):
引用 楼主:
第一个电容接到-10v起什么作用呢

这个电容的作用可能是上电瞬间将V1T_AFE信号拉到-10V电平,等电容充电结束后,电平恢复,总的来说就是上电给个短时-10V电平。我曾经使用过类似电路,用一个电容将信号电平在上电瞬间拉到高电平,在那张图上,电容的作用是上电封波,防止DSP乱动作。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好心!在几个月后来结贴!好人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