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ADC选型

楼主(2012-04-07):
想做个2.4G RF的无线麦克风,初步打算用NORDIC的NRF24L01做RF,想再找个配套的ADC或CODEC和单片机,但找了几个ADC都是I2S输出的,普通单片机不支持,想请教各位有没有最具性价比的单片机和ADC推荐?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好像单片机自己的AD都可以了,我记得ATMEL的AVR有这样的录音机笔记。

楼主:
谢谢回复!NORDIC的NRF24LE1自带一个12位的ADC。但做出来的音质较差,因此才打算外挂一个24位的ADC。

网友B:
12位的音质应该差不多了,我用8位的采样,音质也不差呀,考虑ADC位数的同时,采样速度也需要考虑。

楼主:
谢谢回复,我找了颗ADC是AKM的AK5700,SPI控制,I2S输出,求支持I2S和SPI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