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中 网络标号相同,线却连不起来?

楼主(2012-04-07):
protel 99SE  PCB

同网络标号 将其连在一起,却怎么也连不起来?就算连起来了,也会出现绿色错误!
这是怎么回事呢?
求高手解答。
如果解决再加10分!
不胜感激!

楼主:
在线等待解答。

网友A:
你的那两个过孔放错了,你放成了焊盘

解决方法,把那两个焊盘删了,改放过孔,快捷键P-V

等你给我加10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放的是过孔,不是焊盘。

我自己到发觉了一点端倪。

听大家说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是这个的原因。

楼主:
原因找到了

还是没连接起来。
不过还有不解之处。
怎样改变飞线?

网友B:
看下走线的网络是否一样
你走线是用PT快捷键画的还是PL快捷键画的

网友B:
PV的过孔有网络没

网友C:
:L好像放的不是过孔

网友D:
确实不是过孔

网友E:
我觉得是新手画的  :lol:lol

网友F:
同意9楼的说法,因为我也遇到过
你可以关闭DRC,如果你全部画完了只差这一点的话

网友G:
绝对不是那个焊盘的原因,比较同意9楼的

网友H:
唉~

因为你的蓝线铜皮设成了无网络。
简单做法是把它全删掉重画,或者选中那些线该网络标号。

楼主:
其实就是 因为贴片的电气特性到不了底层的原因。(此网络别的地方)造成了实际上没有相连。要在焊盘上加个过孔。谢谢大家的关注。确实是第二次画PCB。第一次认真的画。很多地方不懂,摸着石头过河。

网友I(2013-11-27):
不知道这个贴还有没有人关注,是你的导线没有网络标号,你应该是先画的导线,后加的过孔,开始没有过孔的话,顶层与底层的导线连接不一起的,这时新加的导线就是没有网络标号的,要先加好过孔,过孔有了网络标号再加导线,导线也有了相就的网络标号,这样在顶层和底层才能连接上,
要注意一点啊,导线也是有网络标号的